关于语音PCM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6-08-19):
各位技术前辈:
我目前在做一个语音识别的项目。
1、我用430单片机的12位ad,采集声音。采样频率是22.05khz。
2、通过串口460800的波特率,保存成了txt文件。
我想问大家,这个文件怎么变成PCM文件。
  我查了网上说用PCM1808音频ADC,  是不是音频ADC直接就可以生成PCM格式的文件了。
或者怎么将我的裸数据转换成PCM文件。有什么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PCM是一种文件类型

网友B:
pcm是什么文件?

网友B:
楼主的语音识别需不需要通过云计算?

网友C:
PCM是采样后直接存储,没有压缩的
可以保存raw数据,很多专业的语音软件都可以处理,手动设置采样率和分辨率位数
如果想可以用普通软件播放,可以使用wav格式

网友D(2017-05-02):
你好,请问你单片机录音量化后的数据,转pcm实现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方便加我qq吗? 谢谢。
qq: 25376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