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音采集!!!!!!!!万分感谢前辈

楼主(2016-08-19):
1、我用单片机的12位ad,采集声音。采样频率是22.05khz。
2、通过串口460800的波特率,保存成了txt文件。
我想问大家,这个文件怎么变成PCM文件。  怎么进行编码?
  我查了网上说用PCM1808音频ADC,  是不是音频ADC直接进行编码过的了。

网友A:
TI直接有AIC23等类似芯片啊

网友B:
如果采集的数据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往串口发送,那么串口发送的那些数据就是PCM数据,只是在PC端你硬把这些数据当成字符型数据,使用txt文件格式保存。

网友C:
PCM文件怎么识别的

网友C:
楼主有相关的识别算法吗?

网友D:
学习下,没做过相关的东西

网友B:
"PWM文件是模拟音频信号经模数转换(A/D变换)直接形成的二进制序列,该文件没有附加的文件头和文件结束标志。"想识别就难了。没头没尾没任何标记,文件的第一个字节就是音频数据了,只有事先知道这个文件是如何写入音频数据的,才好识别,否则只能猜测。建议你用.wav文件格式保存,.wav文件有标准的文件头格式,文件头告诉你后面的音频数据是如何存放的,采样率是多少,采样位数是多少,有多少个声道,每个声道采用回来的数据是如何存在的(比如前一个字是左声道、后一个字是右声道),数据是否使用压缩算法(无损压缩),等等,有了这些信息你就可以轻松的还原声音。

网友E:
你查看pcm是怎么编码的了吗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波特率的设计有这么大的么?

网友G:
只有事先知道这个文件是如何写入音频数据的,才好识别

网友H:
有相关的软件吗

网友H:
先导入成语音格式,在转换吧。

网友I:
建议用.wav文件格式保存

网友J:
可以先转换语音文件。

网友J:
看到语音文件能够转换你要的格式吗

网友K(2017-05-07):
请问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有高人帮忙指点下吗? 多谢!

网友L:
这个编码还真是没有做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N:
http://www.pudn.com/downloads608/sourcecode/multimedia/audio/detail2480528.html

这个是涉及声音采样的。

网友O:
PCM文件编码格式不同?

网友P:
Windows的Convert工具可以把PCM音频格式的文件转换成Microsoft的WAV格式的文件。

网友L:
保存为mp3格式,能不能转换为楼主PCM1808音频?

网友M:
引用 网友N:
http://www.pudn.com/downloads608/sourcecode/multimedia/audio/detail2480528.html

这个只是声卡能够转换的,matlab能够实现。

网友O:
模拟音频信号经模数转换(A/D变换)直接形成的二进制序列,该文件没有附加的文件头和文件结束标志。

网友P:
Windows的Convert工具应该也可以将文件转换为相反的文件格式。

网友Q:
这方面的还没做过的,,不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