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交流电流采集的问题

楼主:
本人想做一个测量交流电压和电流的电路,但由于平时接触交流电的内容较少,有些问题比较纠结,求助一下二姨家的大神们。

如图,我想要测量一个0~5A交流电流,打算用一个微型互感器,看网上的资料,可以直接并一个电阻测量两端电压得到电流值。但比较疑惑的是,通过互感器得到的电流应该依旧是交流电吧。
这样应该只能测量到瞬时电流,而不是需要的有效电流,所以下一步应该通过单片机对得到的瞬时电流做一系列运算得到有效电流值?

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2016-08-19):
ade7758,3p,cs5460 ,1p

网友B:
“如图,我想要测量一个0~5A交流电流,打算用一个微型互感器,看网上的资料,可以直接并一个电阻测量两端电压得到电流值。但比较疑惑的是,通过互感器得到的电流应该依旧是交流电吧。”

是交流。

这样应该只能测量到瞬时电流,而不是需要的有效电流,所以下一步应该通过单片机对得到的瞬时电流做一系列运算得到有效电流值?”

要得到电流有效值,可以通过“单片机”或其它的类似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我想要测量一个0~5A交流电流,打算用一个微型互感器,看网上的资料,可以直接并一个电阻测量两端电 ...

十分感谢~那么我的思路是正确的啦。

网友C:
思路是正确的,有效值就用MCU采集后用算法计算吧

网友D:
你这里的电路有问题的,这里有过这方面的帖子,你找找看。

网友E:
OP07或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是交流信号,有低于地电平的时候,MCU的AD是处理不了负电压的。
可以用桥整流或运放做个精密整流电路或把电压抬高0.5Vcc!

楼主:
恩恩,对哈,忽略负电压的事情了,十分感谢!

网友F:
论坛里有电路,可以去搜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有电路,可以去搜下看。

请问方便提供一下关键字么,我搜了一下没有找到想要的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方便提供一下关键字么,我搜了一下没有找到想要的资料

搜“交流电流检测电路”应该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