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为什么我用不了这个功能啊

楼主(2016-08-19):
为什么我的AD16 把鼠标箭头放在网络标号上不会出现这个  显示各个原理图之间联系的图啊    求大神指导下   用不了这个功能好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是因为你的工程没有编译啊

网友A:
编译整个工程后,把鼠标放到某一个网络号上,就显示相关的连线关系了

网友B:
建议,以后提问的标题,最好把问题说清楚,这样回复者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的工程没有编译啊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以后提问的标题,最好把问题说清楚,这样回复者更多。

好的  谢谢 版主  我第一次发帖

网友C(2016-10-30):
我也是       有解决方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