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铺铜的意义

楼主(2016-08-19):
在画PCB板的时候,明明一条线就行了,但是却铺铜了,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这种用铺通来代替走线的,一般是电流比较大的电源层,

网友B:
敷铜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C(2017-08-17):
敷铜主要以GND层为主吧

网友D:
走大电流

网友E:
铺铜一般是针对于地线(GND、VSS、DGND)之类的,要么为了散热、要么为了等电位,要么为在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