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固有响应与零输入响应有何区别?

楼主(2016-08-19):
有的书上把固有响应定义为微分方程的齐次解,强迫响应定义为特解。齐次解的形式仅与电路相关,但是齐次解中会包含激励项。
有的书上把固有响应定义为无外部电源激励时电路自身的特性。也就是说与外部激励无关,不包含激励项。我感觉像是零输入响应。
所以有些困惑。

网友A:
这是完全响应的两种分解而已,即

完全响应=固有响应+受迫响应

完全响应=零状态响应+零输入响应

楼主:
这个电路,它的齐次解是  (V0-VS)*e^(-t/RC),特解是 VS

有的书上说 (V0-VS)*e^(-t/RC) 是固有响应(natural response),VS是强迫响应(forced response)。

有的书上说 V0*e^(-t/RC)是固有响应,VS*(1-e^(-t/RC) ) 是强迫响应

网友A:
固有响应对应于“齐次解”可以是完全响应中的暂态部分,而受迫响应对应于“特解”也可以是稳态响应部分;零状态和零输入响应,顾名思义就是系统零状态(无储能)下的外部激励响应和无激励下由系统自身初态(储能)而引起的输出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它的齐次解是  (V0-VS)*e^(-t/RC),特解是 VS

有的书上说 (V0-VS)*e^(-t/RC) 是固有响应(nat ...

可以这么分解,这个分解非唯一。

不过这个例子最好是理解为初始条件的给定。

网友B:
你们再讨论讨论日前有人发明的"零响应输入"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帖名所问的问题,回答起来就是一句话:两者系数不同。
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再讨论讨论日前有人发明的"零响应输入"是什么东东?

不清楚为什么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定义,特来请教。

欢迎你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名所问的问题,回答起来就是一句话:两者系数不同。
回答完毕

去回答你应该回答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609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回答你应该回答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618114&pi ...

你们那几个人聊天帖子我看了,结论是由于基础理论课没学好,被迫去强行**别人论文资料上的结论!!!由于结论是在特定情况下得出的,你们没搞清,生搬硬套就立马出错!

例子非常之多!

例如:在磁滞上画负载线,大师立马下结论,某时稳定,某时不稳定!
其实,单单根据这点信息,根本无法判断稳定性!
其他例子太多了,比如所谓的"隐秘的云放一阶特性",比如所谓无穷小速度,比如启动。。。

这都是论文没看懂的结果!

网友B:
关于那个磁滞问题,衷心奉劝各位,暂时不要深究了,抓紧研究理论去。
当时研究生毕业工作后,我读了1800页厚的理论书,加10来篇论文,脑子才清晰,而耗时近1年了。
如果你们能极短时间就能搞清,不是天才,就是神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那个磁滞问题,衷心奉劝各位,暂时不要深究了,抓紧研究理论去。
当时研究生毕业工作后,我读了1800页 ...

别扯其它的。你针对那个测试结果回复就可以了。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60916
这个帖子回答这个帖子的问题。那个帖子回答那个贴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扯其它的。你针对那个测试结果回复就可以了。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60916[/b ...

这怎么叫"扯其他的"???给你专门开的药方,这叫对症下药!!!
连个动态,静态概念都没有,不是基本功差是什么?
在这种不对称条件下,如何交流?更何况讨论的话题这么大???

你,不要讳疾忌医,老实看书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叫"扯其他的"???给你专门开的药方,这叫对症下药!!!
连个动态,静态概念都没有,不是基本功 ...

本来不想在这个帖子你跟你扯的。给钱!

当然,实验验证是最好的方法,验证方法有仿真和示波器实测,输入电压是频率极低(比如0.1Hz)的三角波!(实验条件)。
谁要能测出楼主那个图,我输他1K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分解,这个分解非唯一。

不过这个例子最好是理解为初始条件的给定。

你好!
1.
你的意思

有的书上说 (V0-VS)*e^(-t/RC) 是固有响应(natural response),VS是强迫响应(forced response)。

有的书上说 V0*e^(-t/RC)是固有响应,VS*(1-e^(-t/RC) ) 是强迫响应

这两种方法都是对的?

2.
不过这个例子最好是理解为初始条件的给定。

这句话什么意思,没有听懂,能展开说一下吗?

网友A:
1,都对。这对应于齐次方程解和非齐次方程解(特解),这种解的分解(即通解=特解+齐次解)是不唯一的。

2,这里的那个东西最好别去分解成什么固有和受迫响应,简单地用一个初始条件表述更为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