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飞利浦电话机

楼主(2016-08-19):
先说说电话机的工作原理吧
    普通电话线的两条线上虽然加有直流馈电,有正负之分,但是,当接普通电话机时,不必要区分,两条线可以随便接。电话机
内部的极性转换电路(4个二极管)可以保证电话机获得正确极性电压,正常工作。普通电话线功能:简单的说,就是馈电、传输信令信号和语言信号。信令信号包含了:振铃信号、拨号提示音、DTMF、等等。
    馈电:供给电话机工作的电能。我国电话线路馈电电压48V。普通电话机依靠交换机馈电工作。电话来电前是48伏,振铃信号:
60-80V20Hz交流信号额定电压48v(直流),但是一般会达到50多一点(不停电,电池电压无负载,会稍高一些)。响铃电压7.5v
左右,但是摘机通话时电压就会降到10几V(直流)(这个没有精确知道),电流很小。在通话时,电压更小点

接下来说说准备工作吧
第一步,准备两把十字花的螺丝刀,具体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电话机主要有听筒,电话主机,电话线组成,具体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将电话线取下来,听筒分离,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将螺丝1拧下来,放好,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听筒的全貌出来了,兴奋啦,听筒主要有听筒,咪头,RJ11连接器组成,具体如下图所示:听筒是送音,咪头是接音,通俗的来讲听筒就是放出声音,咪头就是采集声音的。听筒加一块铁块可以增加质感哦,(*^__^*) 嘻嘻……

第六步,标准的RJ11接口如下图所示,RJ11的接口定义一般是

第七步,将螺丝2/3/4/5拧下来,注意螺丝4被胶垫盖住了,需要将胶垫取下来,再拧螺丝。将螺丝摆放好,电话机底座上还有进网许可,铭牌等,不知道该机器能
不能过3c啊,O(∩_∩)O哈哈~

第八步,将底壳拿开后就可以看见主机的全部了,主要是由显示屏,显示驱动板,触摸板,逻辑板,咪头,喇叭等组成的,分别将其余的螺丝拧下来放好。逻辑板是通过排线与驱动板相连接的,触摸板也是如此。0.5W的喇叭,在实际应用中外方的声音很洪亮纯粹,可以增减音量。

第九步,下图我们可以看到触摸板的全貌,该电路板上的黑条主要是桥连电路的作用,单面板是比较省钱的,电容式按键。

第十步,下图所示的是逻辑板

第十一步,下图所示的是驱动主板,主IC是通过绑定的形式呈现的,这样采用裸片的话也可以降低成本。

第十二步 如下图所示的是段式液晶屏,具体可以参看下图

引脚定义

第十三步,下图所示的是逻辑板,绿色部分的是一个开关,通过它可以直接挂断电话。采用了很多电解电容进行滤波,是信号更干净。通信效果更好。

第十四步,下图是全家福了,总的来说在那个时代来说做工还是比较不错的,螺丝太多了,该电话机确实也比较厚实,耐用。

最后附上参考的原理图,与该电话机的不一定相同,仅做参考。有时间可以做更多详细的分析。

网友A:
标的很仔细啊

网友B:
请教一下,驱动板上的裸片是怎么绑定上去的呢?以前买的一个便宜模组也是那样的,看见一坨黑胶,一直没机会弄清楚那个是怎么生产的。

还有单面板上的黑条还没见识过呢?那个是怎么生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驱动板上的裸片是怎么绑定上去的呢?以前买的一个便宜模组也是那样的,看见一坨黑胶,一直没机会 ...

有专门的绑定机,绑定好后在涂上黑胶固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