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40层,0.8m*0.8m的板子,哪位画过 ?

楼主(2016-08-19):
今天去应聘 PCB设计工程师 的工作。
面试官说,他们是做IC测试的,板子就是 40层,0.8m*0.8m的。

请教:
1.哪位大侠画过这种板子 ?
2.用altium designer14.2可以画这种板子吗 ?
3.用哪种软件画着种板子有优势 ?

谢谢!

网友A:
allegro有优势。

网友B:
面试官逗你玩的吧

网友C:
绝对的逗你玩
做IC测试 就是上千个脚的BGA 做测试都不要40层 还0.8x0.8米
真是土豪啊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谢谢版主!
就是下面的这家公司,帮我参考下,这家公司咋样,能去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的逗你玩
做IC测试 就是上千个脚的BGA 做测试都不要40层 还0.8x0.8米
真是土豪啊  ...

谢谢版主!
就是楼上的这家公司,帮我参考下,这家公司咋样,能去不 ?

网友D:
0.8m*0.8m........你确定不是mm 毫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0.8m*0.8m........你确定不是mm 毫米么

大哥,怎么会呢,1000倍呀 !
是m,不是mm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怎么会呢,1000倍呀 !
是m,不是mm !

这是小号双人床的面积阿~~~~~~

  哪个主管估计以为~~~早上没喝多少

网友E:
40层,0.8m*0.8m
楼主可以问问到底那家PCB厂生产的
是不是间距1mil,线宽1mil。。。
他如果不知道哪家,你可以推荐下你有资源
但,老子就不告诉你。。。

网友F:
这40层感觉是在搞cpu测试的
认识一个IC测试的大牛,他们是做ARM  CPU的,他们的测试板18-22层都有,40斤重大概,一块板子造价*币60k,差不多,说40层的,他们要做什么?

网友G:
画40层板子的,除了软件牛X,人脑的容量也要很大,否则脑袋有可能会一下转不过弯。对于需要那么高的人才的职位却开这样的工资,我肯定没打算做。我现在在外面做小的都比画板工资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看来真是被忽悠了 !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看来真是被忽悠了 !

没有忽悠你啊,真有ate做几十层的,面积是跟机台和外框走的,就算你只用巴掌大的地方也需要做那么大,而且厚度也有要求,所以做几十层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I:
不靠谱   逗你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忽悠你啊,真有ate做几十层的,面积是跟机台和外框走的,就算你只用巴掌大的地方也需要做那么大,而 ...

谢谢,大侠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靠谱   逗你玩呢

谢谢大侠

网友J:
非行内,

开始以为是0.8mm*0.8mm,
经有楼说是m,才发觉自己搞错单位了。

弄IC测试(确认是芯片,而不是其它名称)N多层元完有必要
1.一个一个IC测,都是实验室,不是产线
2.层数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至于说:有没有厂做得了40层这事完全 不关心, 因为这些是订制的
3.40层很可能是骗你的,但是可能也要接近,如有楼提到要20多30左右层。     对方是想了解一下你是否有这种经验,
        如你答:见过、画过等28层的。
4.人事、面试,除非他真的是不想要人找理由推掉你,否侧问你的问题都是有用意的,不管他的内容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行内,

开始以为是0.8mm*0.8mm,

前辈言之有理,学习了,谢谢 !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画40层板子的,除了软件牛X,人脑的容量也要很大,否则脑袋有可能会一下转不过弯。对于需要那么高的人才的 ...

做小的?

网友L:
altium Designer 最高32层。
PADS不知道多少层。
allegro肯定可以,“如果真存在40层的话”。

当然,高端的EDA软件还有其他的。
-----------------------------------------------------------------
二十几层的听过,没见过。30以上的听都没听过。

自己做过的最高叠层是12层。感觉,能做8层以上,能定也能处理20层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altium Designer 最高32层。
PADS不知道多少层。
allegro肯定可以,“如果真存在40层的话”。

学习了,谢谢大侠

网友M:
这公司NB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就是下面的这家公司,帮我参考下,这家公司咋样,能去不 ?

我相信有这么牛掰能画出来的,但我坚决不相信能用这个价格招到如此牛掰的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我相信有这么牛掰能画出来的,但我坚决不相信能用这个价格招到如此牛掰的人 ...

Ate板比一个单片机核心板不会复杂

网友:
最多搞两层。。。

网友O(2016-10-12):
造的是原子弹吧。

网友P:
目前的高端ATE最多可以提供4000个以上的IO。为了提高测试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充分利用测试仪资源,一般会采用多片同测。几百或上千个IO的高端SOC采用4-site或8-site同测也很常见。加上每颗芯片需要独立的多个电源域,而且测试板对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要求很高,导致测试板需要几十层才能满足设计。同一型号ATE的测试板尺寸一般是固定的,例如V93000,全幅测试板尺寸约为0.6*0.43m,半幅为0.3*0.4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