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重要的概念:永远无法得知真相!

楼主(2016-08-19):
有个内核,世界仅此一家,许多人想**,拆开芯片就是谢绝参观之类的字样!

也就是说,你无法拆开观看,但你想知道内容是什么!

怎么办,只能买块芯片来,在引脚加激励,看反应,据此来推测可能的内容!

有些东西,你能看到它的全貌,你拆开看到它的任何一个结构,材料组成等任何细节全都知道!!!

但是,对于上面两种情况,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真相!

网友A:
0.1Hz的信号来了,还不去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618114&pid=7203048&fromuid=360916

楼主:
由于真相无法得知,对研究者来说,是个坎,而且越琢磨,越是迷糊!!!

简单举两个例子:

线性之争。
画个框,标个N,就代表一个系统,框里是什么,不知道,只能通过端口测试来猜测。

磁滞回线。
这个对应于顶楼所说的,你能看到框里是什么,似乎触手可及,但你没本事完全表征它!

感兴趣去查看这两个话题的相关帖子吧,每个话题都不低于10个帖子,还都是揭示真相的系列,真相1,真相2,真相3。。。。根据顶楼哲理,写到真相100,还是不可能揭示完的!

网友B:
这个案子,我打算请毛利小五郎和柯南一起来解决,毕竟,真相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案子,我打算请毛利小五郎和柯南一起来解决,毕竟,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未知!

大家在学校学的,都是理想化的东西,导致大家感觉什么都能算,什么都能确定!

其实未然!!!

比如课本上说的弹簧,遵守什么胡克定律,而真实弹簧,谁能给个模型?太难了!!!

通过这个是想说,弹簧,可决非f=-kx那么简单!此致磁滞回线,可绝非口字回线那么简单,道理是相通的!!!

但是,这个思想观念的转化,得通过后续学习来实现,唯有如此了!

网友B:
不信你就去把柯南请来.

楼主:
追求真相过程中,几次幸运突破:

学完本科课程后,感觉学的马马虎虎,还凑合,学生么,多数情况下看的自然是教材,图书馆里的多是当下流行的许多教材,一个学科就有N多种。
大学,就在教材的笼罩下,度过了。

研二的一天下午,做在电脑前看论文,突然看到本讲解线性时不变电路的书,从此及以后的两年,从此突破了LTI电路的短平快杀法!

后来有一天,再一堆书中看到讲解半导体物理的书,书中几乎没多少公式,都是讲一些概念的内涵的,相比较于现在网上尼曼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不知强多少倍。
于是偶然间突破了器件这个拦路虎。不过耗时也是几个月。

后来看到了本国外某学校教材,原来电路理论这么博大!从此,基本功更扎实一点了,而且我的知识从LTI过度到所有了,包括时变和非线性了,这个突破非常关键!

楼主:
后来看了本模电书,非常有特色:是紧密围绕器件模型,这条主线介绍开来的!!!模型是聪简单到复杂逐步递进式的!!!也就是说先介绍个模型,根据该模型介绍些电路分析与设计法,以此类推。
从此熟悉点模型与电路之间的关系了!!!

如果回头看看教材,好惨啊,几乎就一低频pi模型和高频混合这两个模型!

后来看到M和郑教授的两本书,虽然是以线性为主,但更侧重的是基本概念的讲解,这个不同于普通的书,沉迷于推公式,而且明确说明学习本课的目的,是熟悉基本概念!比一般书上推导矩形脉冲频谱,都是简单的福利叶级数,3步就退出个Sa函数,而人家是用相关的概念。
这样讲解,对概念理解更深入了,不像普通书,就剩下光秃秃的富氏和拉氏变换表了。

楼主:
后来还打印出来阅读了波特的网络分析与反馈放大器设计!这本书是现代模电理论的开山鼻祖,故有人赞其为里程碑著作!玩电路理论的,必读!

只是理论基础稍微弱点的,啃说来会特别费劲!

这本书贡献:负反馈理论的深化,和网络综合知识!

楼主:
后来读了柯夕教授的线性通讯网络一书,对始于1847年基尔霍夫论文的拓扑学,有了点系统的了解!
至于关于噪声,网上有贝尔实验室的一本书,理论基础好点的,两天就看完了。

网友B:
又在胡扯了,我要的-1Ω什么时候得?

楼主:
有人说,这些东西研究过,然后干嘛?

总的走向是LTI到时变非线性,可能你2-3年就能把线性部分搞定,可是剩下的时变非线部分,够你研究个1/20年的了,笨点的研究到死,也玩不完!

网友C:
楼主这个帖子想说什么,怎么看到后面的感觉是目的是推荐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帖子想说什么,怎么看到后面的感觉是目的是推荐书籍?

帖子前一部分,本以为提示两句就行了。但没想到人的性格一固执起来,用物理学家说爱因斯坦的,固执的像头骡子!!

所以后半部分,给这些人提供学习路径吧,除了学习,别无他法来改变固执!

而且大一要开学了,后一部分对这些同学也有用!

楼主:
鉴于目前论坛上,许多模电狂人在苦练模电九阴真经,但有不少人,功夫没练成,却走火入魔,可惜。

倘若如此地一条道走到黑,无非是多年以后的帖子,基本和现在的帖子是一个水平!

原因很简单,很多人只是看了点本科教材,外加几本网上流行推荐书籍,马上就想自立门户,自成一派了,这怎么可能?其实只要想一想,比如童诗白的模电基础,你看过,别人也看过,和别人拉不开距离啊?!

纵观大师成才之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博览群书先!!!必须的!!!

楼主:
由于各人研究方向,具体岗位可能大不同,所以没有一个能适用所有人的菜单!
我的路线是:
1.电路理论基础。读过大约5本,几乎全是英文的,国内的像邱关源等人的,当时在学校怎么着都不懂,半途而废。而国外的通俗易懂,比如电路分析基础,哈特的工程电路分析等。

2.看过电路理论看电子电路。本科时以此为主,看过3.4本中文的,3.4本英文的!

3.随后看有源网络理论,只看过2本,比如有源综合。

4.随后看非线性电路,这个是重点,看过4本,比如乔治的非线性基础,脉冲电路等。

5.集成电路。由于工作内容就是这个,看的最多,差不多网上有名的都翻过。

6.器件模型。除了几本半导体物理,还有CMOS模型,电子器件与模型等。

7.数值分析,只看过1本就是教材。

8.本人目前在看的是近似理论,这个对滤波器有帮助,计算机辅助设计,和非线性系统解析方法。

9.下一步干嘛,不知道。估计无非是了解点数字电路设计和模拟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9.下一步得往无线电方面,高频电路之发射与接收,时下常用的OOK或ASK,这个精通了让你多接好多案子。 ...

这个IC化或模块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大是指每个人学习的重点不尽相同。但是剖析问题得全面性的考慮,不能狹隘的理解。以x大本身是朝向博大精 ...

估计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爱好才来玩的,很多人工作本身可能跟模电不沾边。
所以,享受读书的乐趣,学习的乐趣,是自主学习的目的和动力。
当然了,学习还能防身,防止被人欺负,正如H大师所说,忽悠都是针对知识缺陷,倘若基础好了,忽悠自然没有了市场。

过几天放些AV上来,一来让大家体会读书的乐趣,我们大约准备50本书,二来让忽悠失去市场。

网友E:
  K5,听听我的故事。
  十几年前接触仿真,受一个分立件电路的启示,搞成运放产生占空可调矩形波电路(在电阻并联二极管使电容充放电时间不对称),沾沾自喜,后来才知道重复了前人的实验。即照样去掉二极管搭建电路,不振,接上二极管又振,就骂仿真软件,不知是理想运放的问题。2013年在别的网站发过帖,百度可搜索到。
  这次讨论,我开始还是以能振的模式分析,经X大多次提示理想模式,才知道以前不能起振的原因,经过反复争论-思考-仿真-推论-傍证,更加坚定此看法。所以并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而是早就有过仿真经历,对该电路曾似相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K5,听听我的故事。
  十几年前接触仿真,受一个分立件电路的启示,搞成运放产生占空可调矩形波电路(在 ...

你不感觉这样学习很累,很低效?
找到窍门就好了。
像目前这样依靠论坛交流,也不是个事!比如在教点基础玩意一贴中,43楼eyu其实提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何喜欢用静态模型,但44楼用一句"为简化表述而已",一句话给打发了,与真相擦肩而过!
所以依靠论坛,难成气候。

我的帖摆弄很多次才贴出,将仿真当作游戏就不觉得累,仅游戏而已,不是要成就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年以来对您是极尽的愛护,除非错误太明显才会指正,否则都是点到为止,甚至不吭声。在那个一误区里也没 ...

很多人我估计连理想云放模型怎么搭,都是个问题,(注:此处不要拿零泛器来恶心人),起码用3个受控源,如果需要,再加二级管,电阻,电容。
用此模型仿真,结果依据仿真器内核不同,可能是弱震荡,或者是仿真不收敛,等。
然后可以用一阶模型再试!
这就验证了为何理论上没法震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年以来对您是极尽的愛护,除非错误太明显才会指正,否则都是点到为止,甚至不吭声。在那个一误区里也没 ...

    您估高了我的水平,除了欧姆定律学过外,其它都不懂。如果模电有划分学校级别,我只能处于幼儿园到小学的水平。
   50年前,上帝关闭了继续学习的大门,而现在打开了通往地狱之门,我还能再做什么?只能在仿真中寻找乐趣。有时弄出一个电路,仿真能通过,就开心好几天,按照我的水平无法判定对错,所以详细说明并贴出图供能者评判,如果不能令我信服,我就会**;而电路板实验则没有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不必妄自菲薄,当初刚来2姨家还挺热闹的,大夥还在元家长元家短的,无意间看到无RC电路,很纳闷怎没人 ...

所推介的大多不懂看不进去,不是妄自菲薄,我执着,但是按照自己的现状和爱好去决定该看什么,所以我才欣赏17楼的首句,并摘录,没想到被误解,今后慎言寡语就是。

网友E:
与剪刀菜争论是他先挑起,并就“250”一事向我道歉,我自始自终没有一句闲杂的话。好像很久没有露面,应该与我无关吧。
怎么可以将我抬升到与教授相提并论,无论模电学识、地位都不是一个档次。看来误会较深,我不再说,因为越描越黑。

网友F(2016-09-20):
引用 楼主:
由于各人研究方向,具体岗位可能大不同,所以没有一个能适用所有人的菜单!
我的路线是:
1.电路理论基础。 ...

英文这么牛?我看英文的**不下来,还是看翻译的,翻译的感觉有问题再找英文的看。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