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评测之DAC使用

楼主(2016-08-19):
stm32f767功能强大,有很多外设可以使用,今天就测试一下DAC的功能。采用stm32cubemx配置一下时钟,使能DAC外设以及相关参数的设置,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看看整个DAC功能的配置过程。首先吐槽一下stm32cubemx,该软件存在很明显的BUG,进入主界面后,用鼠标拖拽界面,就会出现闪退的现象,导致用户要重新进入,经常性的出现这种情况,真是让人很烦,希望ST公司赶紧解决这个问题。好了,吐槽完之后,就上图了:
这是对DAC的引脚配置,选择通道1。接下来要配置一下定时器,配置定时器是因为打算让DAC输出三角波,根据参考手册知道,必须要产生触发事件,详细内容可以看看参考手册第437页的产生三角波部分。定时器的配置如下:
这里主要是产生PWM波,以上是对所需要的引脚进行配置,接下来就要配置一下时钟,这里使用内部时钟HSI,具体的时钟频率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任意配置,只要不出现红色的警告,便是满足条件的,具体的配置如下:
图片上传不了了。。。。反正也比较简单,就不在上图了
具体的一些参数配置要在Congfiguration中配置,具体配置如下:
这是DAC的参数配置,在Trigger项中选择一个触发事件,不选的话就不会出现下面的选项了,分别是产生噪声和三角波的选择,最后一项是幅值大小的选择,这里选择最大的。
接下来是对TIM2的参数配置;
以上便是在stm32cubemx中所要配置的内容了,配置完之后,生成代码,在主函数中添加两条语句,程序如下
编译通过之后,下载程序到开发板,用示波器观察PWM波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最终输出的结果如下:
如愿以偿的输出了三角波,以上便是对DA的测试。最后附上一张stm32f767ZI的图片,史上最大的NUCLEO板,完了,图片右上传不了了,无语了。。。。。。那就不传了,网上一大堆照片

网友A:
这个软件如果有中文版本的就哈用了,现在开发越来越离不开这个软件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带的DAC外设是多少位的,精度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带的DAC外设是多少位的,精度高不高

DAC是12位,精度还可以,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如果有中文版本的就哈用了,现在开发越来越离不开这个软件了。

stm32cubemx确实很方便,大大提高了开发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