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耦合电感与变压器

楼主(2016-08-19):
我想问一下耦合电感与变压器究竟有什么区别?我看一些材料上说变压器是不储能的,耦合电感需要储能,还与就是变压器不需要考虑原副边电感值,耦合电感需要考虑,为什么呢,求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变压器,顾名思义,主要的作用是将用电设备和电网隔离开.用于安全性场合或者抗干扰要求的场合等.用电设备和电源没有直接的电联系.
耦合电感是当线圈通过变化的电流时,它的周围将建立感应磁场。如果两个线圈的磁场存在相互作用,就称这两个线圈具有磁耦合。

网友B:
变压器为了转换电压吧

网友B:
耦合电感是由于电磁感应使一根导线中的电流变化引起电动势另一端变化。

网友C:
您好!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可以参考以下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459a38a8d1f34693daef3e73.html?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顾名思义,主要的作用是将用电设备和电网隔离开.用于安全性场合或者抗干扰要求的场合等.用电设备和电 ...

变压器不是也是用两个线圈,通过耦合作用传递能量的吗,那为什么电流变化时,其电感值会改变,而耦合电感的电感值却是固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可以参考以下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459a38a8d1f34693daef ...

你好,就是能列举一下他俩的区别点吗,那个链接的内容我看过了,但感觉还是不太懂

网友D:
变压器能储能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能列举一下他俩的区别点吗,那个链接的内容我看过了,但感觉还是不太懂 ...

楼主想做哪方面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做哪方面的产品?

我不是做产品,就是最近在看这方面的东西,觉得看不太懂,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做产品,就是最近在看这方面的东西,觉得看不太懂,所以想问一下 ...

坐等楼主亲身感受了。

网友G:
我觉得耦合电感是作为隔离使用的。

网友G:
变压器是作为电压转换,而不是隔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是作为电压转换,而不是隔离。

理解的不是很到位,变压器也可以做信号隔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能储能吗?

电感电容都是储能元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顾名思义,主要的作用是将用电设备和电网隔离开.用于安全性场合或者抗干扰要求的场合等.用电设备和电 ...

本质的区别是什么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不是也是用两个线圈,通过耦合作用传递能量的吗,那为什么电流变化时,其电感值会改变,而耦合电感 ...

这个还是不清除,不过感觉电路上用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顾名思义,主要的作用是将用电设备和电网隔离开.用于安全性场合或者抗干扰要求的场合等.用电设备和电 ...

这个不是都是电磁干扰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为了转换电压吧

还有隔离信号呢

网友K:
这个具体也说不很明白的。

网友K:
感觉楼主应该从电路开始入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