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和GD32F150 兼容ST哪个固件库?

楼主(2016-08-19):
GD32F130和GD32F150 兼容ST哪个固件库?
刚拿到样片 不知道用ST哪个固件库 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的?

网友A:
F030,F050的库,ADC部分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30,F050的库,ADC部分需要修改

STM32F050好像没有USB的吧 怎么兼容它的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050好像没有USB的吧 怎么兼容它的库

兼容的是F0系列的芯片,你可以直接用GD的库呀。命名方式也差不多的。直接用ST的库,还需要有需要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的是F0系列的芯片,你可以直接用GD的库呀。命名方式也差不多的。直接用ST的库,还需要有需要修改的。 ...

GD的库和ST的库兼容吗 比如systick ADC TIM DAC PWM等外设驱动函数改动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的库和ST的库兼容吗 比如systick ADC TIM DAC PWM等外设驱动函数改动大吗

以前的话,用ST的库是可以开发的。但是有几个外设,有点不一样的地方,还有flash的等待,都需要修改。但是GD出了库,就不用担心这些小毛病了。

网友C:
这个可以么,我倒还没听说过的。

网友D: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现在可以用自己的库函数来开发的。

楼主:
GD自己的库有bu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