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问答] 【求助】请问电调可以加用红外寻迹模块控速吗?

楼主(2016-08-19):
因为刚刚开始玩电调,所以不太懂,程序中加入红外寻迹之后却达不到所想要的结果。我想要通过寻迹模块来控制涵道电机的转速,但是结果却难以达到(只有可以改变一次状态),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是电调不可以这样控制呐?

部分程序如下:
/************************************************************************/
/*                电机控制速度                            */
/************************************************************************/
/*                                                                      */
void left_small (void)
{
    push_val_left1 = duojishu[3];
          push_val_left2 = duojishu[2];
}
void right_small (void)
{
    push_val_left1 = duojishu[2];
          push_val_left2 = duojishu[3];
}

void straight (void)
{
    push_val_left1 = duojishu[3];
          push_val_left2 = duojishu[3];
}

void stop (void)
{
    push_val_left1 = duojishu[0];
          push_val_left2 = duojishu[0];
}
void left_big (void)
{
    push_val_left1 = duojishu[3];
          push_val_left2 = duojishu[0];
}
void right_big (void)
{
    push_val_left1 = duojishu[0];
          push_val_left2 = duojishu[3];
}
/************************************************************************/
/*                小车寻迹                     */
/************************************************************************/
/*                                                                      */

void xiaoche()
{   uchar n;
        if( (P13==1 && P12==1 && P11==1 && P10==1)
         || (P13==0 && P12==0 && P11==0 && P10==0)  )
                straight ();         delay1ms(5000);

        if( P13==1 && P12==0 && P11==1 && P10==1 )
                 left_small ();delay1ms(5000);

        if( (P13==0 && P12==0 && P11==0 && P10==1)
         || (P13==0 && P12==0 && P11==1 && P10==1)
         || (P13==0 && P12==1 && P11==0 && P10==1)
         || (P13==0 && P12==1 && P11==1 && P10==1) )
                 left_big ();delay1ms(5000);

        if( P13==1 && P12==1 && P11==0 && P10==1 )
                 right_small();delay1ms(5000);

        if( (P13==1 && P12==0 && P11==0 && P10==0)
         || (P13==1 && P12==0 && P11==1 && P10==0)
         || (P13==1 && P12==1 && P11==0 && P10==0)
         || (P13==1 && P12==1 && P11==1 && P10==0) )
                 right_big();delay1ms(5000);
        if(P13==0 && P12==0 && P11==0 && P10==0)
        {
                n++;
                if(n==2)
                        stop();delay1ms(5000);
}
}

/************************************************************************/
/*                    Ö÷º¯Êý                             */
/************************************************************************/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70)/256;          //70US¶¨Ê±
        TL0 = (65536 - 70)%256;
        TR0 = 1;
        ET0 = 1;
        EA  = 1;

        push_val_left1 = duojishu[0]; //
       push_val_left2 = duojishu[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push_val_left1 = duojishu[3];
  push_val_left2 = duojishu[3];

        while(1)
{

         xiaoche();

}
}

网友A:
我是路过打酱油的,不明真相,先围观~
021kaifp.codeplex.com,010kaifp.codeplex.com,0791kaifp.codeplex.com,0551kaifp.codeplex.com,028kaifp.codeplex.com,027kaifp.codeplex.com,024kaifp.codeplex.com,0531kaifp.codeplex.com,023kaifp.codeplex.com,0431kaifp.codeplex.com,0531dy.blogcn.com,020dy.blogcn.com,0371dy.blogcn.com,0571dy.blogcn.com,0791dy.blogcn.com,0755dygs.blogcn.com,023dy.blogcn.com,022dy.blogcn.com,021dyw.blogcn.com,010dygs.blogcn.com,njdy666.blogcn.com,sysdy.blogcn.com,ccdygs.blogcn.com,sjzdygs.blogcn.com,hebdyw.blogcn.com,cdsdy.blogcn.com,xasdy.blogcn.com,cssdy.blogcn.com,whsdy.blogcn.com,nnsdy.blogcn.com,lzsdy.blogcn.com,kmsdy.blogcn.com,hkdy.blogcn.com,fzsdy.blogcn.com,gysdy.blogcn.com,my.fengniao.com/028kfp,my.fengniao.com/027kfp,my.fengniao.com/0551kfp,my.fengniao.com/10264445,cqkaifp.yolasite.com,whkaifp.yolasite.com,021kfpw.yolasite.com,chengdufp.yolasite.com,cqkaifp.tripod.com,cdkaifp.tripod.com,cqkaifp023.angelfir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