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如何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6-08-19):
如题,要求在2分钟内UART口无数据接收就进入低功耗模式,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要如何实现

楼主:
请问2分钟收不到数据这个要如何实现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2分钟收不到数据这个要如何实现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参考

定时啊,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