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51最小系统为什么带不动多个模块

楼主(2016-08-19):
我用51单片机开发板调试好的模块,比如超声波测距,mems模块,在开发板上功能实现正常,但放到最小系统上却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尝试用串口输出测距数据,但是根本无法输出,这可能是因为什么?

网友A:
你怎么连的呢;
无法输出,串口程序有问题或者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连的呢;
无法输出,串口程序有问题或者硬件问题;

程序没问题,我要开发板调试过,可以的,,,,最小系统没有下载线,我用的串口下的,就是rxd接txd,txd接rxd,显示程序下载操作成功,但是出不来效果,串口助手也没有数据出来,,,无奈。。。买的最小系统是51的那种40口的,应该对于stc89系列和90系列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连的呢;
无法输出,串口程序有问题或者硬件问题;

我现在测试的超声波测距模块,不应该是电压电流的原因吧,我用万用表也测试过最小系统的电流电压,符合要求啊,电压5付左右,电流大的时候超过200ma,而超声波测距模块的额定值就是5v.15ma

网友B:
你先最小系统点亮LED试试?或者是你最小系统板的驱动力不够,但串口都通不上,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C:
把照片贴出来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
问题出在我程序里有lcd显示部分,而最小系统没有连接这部分,这部分没法执行,程序无**常运行,,吧显示部分去掉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