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延时函数

楼主(2016-08-19):
各位有知道什么精准延时函数吗?

网友A:
要么汇编写,要么就定时器吧;
推荐定时器

网友:
用定时器写的。如果定时器是一直运行的,就读取当前值,然后再次判断是否跟便宜后的比较。

网友B:
精准延时的话,可以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来实现。参考原子或者野火的例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