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74LS系列芯片功能有哪些

楼主(2016-08-19):
反相器 驱动器 LS04 LS05 LS06 LS07 LS125 LS240 LS244 LS245

网友A:
与门 与非门 LS00 LS08 LS10 LS11 LS20 LS21 LS27 LS30 LS38

网友A:
或门 或非门 与或非门 LS02 LS32 LS51 LS64 LS65

网友B:
异或门 比较器 LS86

网友B:
译码器 LS138 LS139

网友B:
寄存器 LS74 LS175 LS373

网友B:
74LS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网友C:
74LS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网友D:
74LS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网友C:
74LS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网友E:
74LS04 TTL 六反相器
74LS05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网友F:
74LS06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LS07 TTL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网友G:
74LS107 TTL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LS109 TTL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11 TTL 3输入端3与门

网友H:
74LS08 TTL 2输入端四与门
74LS09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LS10 TTL 3输入端3与非门

网友I:
74LS112 TTL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12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LS121 TTL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网友I:
74LS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网友J:
74LS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网友K:
74LS136 TTL 四异或门
74LS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网友L:
74LS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LS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LS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网友M:
这个种类很多的,不过都是跟信号的转换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