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是什么?

楼主(2016-08-19):
波峰焊是什么?

网友A:
将熔化的软钎焊料,经过机械泵或电磁泵喷流成设计要求的焊料波峰,使预先装有电子元器件的 印制板通过焊料波峰,实现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和电气连接的一种软钎焊工艺。 适合于插装元器件、片式阻容元件、SOT、引线中心距大于或等于 1mm 的 SOP 的焊接,不能用于 QFP、 PLCC、BGA、引线中心距小于 1mm 的 SOP 的焊接。

网友B:
这个用的最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熔化的软钎焊料,经过机械泵或电磁泵喷流成设计要求的焊料波峰,使预先装有电子元器件的 印制板通过焊料 ...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机器焊接

网友E:
这个是针对芯片的焊接的啦,特别是那种管脚在芯片下边的需要这个工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将熔化的软钎焊料,经过机械泵或电磁泵喷流成设计要求的焊料波峰,使预先装有电子元器件的 印制板通过焊料 ...

楼上说的很详细的,不过这个对生产人员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