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流焊是什么啊

楼主(2016-08-19):
不太了解这种焊法

网友A:
通过熔化预先分配到印制板焊盘上的膏状软钎焊料,实现表面组装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 盘之间机械和电气连接的一种软钎焊工艺。适合于所有种类表面组装元器件的焊接。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种焊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过熔化预先分配到印制板焊盘上的膏状软钎焊料,实现表面组装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 盘之间机械和电 ...

不错,这回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