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消息帧类型及格式 --数据帧

楼主:
下图给出了标准的数据帧格式。下面对数据帧的每部分进行说明:

楼主(2016-08-19):
数据帧格式

楼主:
     1)Start of Frame:数据帧的起始位。表示一帧数据的开始,它是一个单独的“占有位”。

楼主:
     2)Identifier:标识符。对于基本的数据帧,标识符11位长度。经常用于在接收数据时对数据进行过滤。

楼主:
3)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 Bit(RTR):远程传输请求位。为数据帧时,该位为0,否则为远程帧时,该位为1。标识符和RTR位构成仲裁域。

楼主:
4)Exended Identifier Bit(IDE):扩展标识符,‘0’表示标准帧,‘1’表示扩展帧。

楼主:
       5)Data Length Code(DLC):数据长度代码,共4位表示数据域中数据字节的长度。IDE,R0和DLC构成控制域;

楼主:
       6)Data Field:数据域。包含了消息数据。为可变长度,最大为8个字节。

楼主:
7)Cyclic Redundancy Check(CRC):循环冗余校验码。这个域由15位的CRC码(跟着定界符)。

楼主:
       8)Acknowledgement Field(ACK):响应域。两个位长(默认隐含)。当接收端正确的接收到数据后,它用一个占有位来覆盖ACK域。

楼主:
9)R0:保留。
10)End of Frame:帧结束。由7个隐含位构成。

网友A:
整一个帖子里就可以啦

网友B:
做笔记啊,说说心得啊,有哪里要注意的及自己的理解,这样不是更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