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模块的结构

楼主(2016-08-19):
CapSense(电容感应)系统提供了丰富和高效的手段来测量电容量,比如触摸感应按键,滑动块,接近度检测。CapSense系统使用系统资源配置,包括一些用于CapSense硬件功能。

楼主:
同时支持扫描两个电容传感器;

楼主:
能实现不同的电容感应技术(CSD,CSA和其它);

楼主:
可配置的低通滤波器来消除开关噪声,用于精确测量;

楼主:
用于更快速测量的带有高驱动模式的参考缓冲区

网友A:
电容感应模块的结构图

网友A:
CapSense模块包括:
参考驱动;
低通滤波器;
模拟复用总线;
GPIO部分;

网友A:
参考驱动
        这个驱动器用来快速的初始化网络到独立于供电电源的一个电压。这个能力加速了电容扫描,并且改善了电源抑制比(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PSRR)。

网友A:
参考电平选择为1.0V或者1.2V(通过CAPSX_CFG0寄存器的refset位进行设置)。两个参考驱动是独立运行的;一个驱动器连到AMUXBUSL,另一个驱动器连到AMUXBUSR。通过设置CAPSX_CFG0寄存器的out_en位,将驱动器连接到AMUXBUS。

网友B:
参考驱动支持普通和高驱动模式,通过设置CAPSX_CFG0寄存器的boost位选择驱动模式。

网友B:
在普通模式下,在600ns内驱动电容最大到100pF;

网友B:
在高驱动模式下,在15us内驱动电容最大到30pF。

网友C:
低通滤波器
        提供两个可调低通滤波器(Low Pass Filter LPF )。每个LPF通过2:1复用开关选择输入。

网友D:
在左侧,LPF输入是AMUXBUSL和AGL[0];
在右侧,LPF输入是AMUXBUSR和AG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