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采AD时IO口接6V电源的后果

楼主(2016-08-19):
采用的板子是MSP430FR5969的launchpad,进行采AD,P1.3口接了6V的电压,DC电源供电,一接上去瞬间仿真器的红灯亮了,之后就没有反应了。

然后断电,板子重新插电源,此时仿真器的灯亮了红色,正常情况下是绿色的,进行烧录,CCS出现以下错误:

点击update,当然update是不成功的,继而出现下面的错误。

用万用表量板子的情况,发现VCC和GND短接了,基本可以判定是MCU烧掉了,看资料说这种情况是比较典型的。

原因:由于引脚引入超过极限的电压,导致芯片烧毁

防止出现此类情况的措施:
1、在电源上做出对应的限流保护,有助于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
2、在IO口做好分压

明天尝试把芯片换一个,再看效果。

每一次的错误都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
电压把芯片烧坏了吧。

网友A:
6v电压肯定超出io的承受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电压肯定超出io的承受范围了。

是的,所以坏了

网友B:
这是肯定的,一般3.3.V的电压的以下超过那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肯定的,一般3.3.V的电压的以下超过那么多的

采5V没问题额

网友C:
用板子上的仿真器烧写一下其它的mcu,看板载仿真器坏没坏

网友D:
最好是不要超过VCC的。加6V,IO内部肯定是有保护的,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容许电压的。但估计是你这个电压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板子上的仿真器烧写一下其它的mcu,看板载仿真器坏没坏

换了一块芯片,用JTAG接口连接外部的仿真器来烧进去了,板载仿真器有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E:
输入串个电阻就没这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块芯片,用JTAG接口连接外部的仿真器来烧进去了,板载仿真器有个地方短路了 ...

网友F:
肯定烧了。。怎么没有分压呢?
我之前的项目也是要测试大于3.3V的电源电压,我用分压的方式把电压降下来,然后按比例换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