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看见清零的步骤

楼主(2016-08-19):
(无正文)

网友A:
不清零一直是1不就一直响应定时器中断了么

楼主:
可实际上不清零程序执行的也很对,为什么,十分不解?

网友B:
不清零一直是1不就一直响应定时器中断了么, 是的, 所以需要清零的.

网友C:
不能自动清零,需要写1清零,  这里说得很明白了, 不是写0让它清零, 而是写入 1 让它清零.

网友D:
看看例程里是这么写的:
   // Clear INT flag for this timer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网友E:
TIF = 1;给它写1就是软件给清零   不清零是再也不仅相应的中断  而不是一直进中断

网友F:
是自动清零的吧,现在的单片机的都是自动清零的设计的

网友G:
清零是在中断函数中的,有的中断标志可以自动清零,有的必须手动清零的。

网友H:
那就在适当的地方软件清零的吧

网友I:
清零处理必要的,需要做一个机制的,检测到硬件没有及时清零的就软件上清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