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从一个图彻底认识施密特....

楼主(2016-08-19):
先上图:

楼主:
上面的那个示意图是由原来的那个“测试示意图”变化而来。如果K=0,那么就是直接输入的施密特电路。

楼主:
由电路示意图下面的两幅图可知,在相应的条件下,电路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状况下。

左图,KR2>R1

中间那条斜线(斜率为-R2/R1)上的点为稳定平衡点,趋于它的线斜率为-1/K。

右图,KR2<R1

中间那条斜线(斜率为-R2/R1)上的点为非稳定平衡点,离开它的线斜率为-1/K。

由于输出幅度被限制,在幅度限制线上可以看到“运动轨迹”至其上而得到的限幅输出。

楼主:
对于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的理想运放模型,上图下面的两个式子中的指数项表明,“点”的运动几乎瞬间完成。这也说明了动态过程用时几乎为零

网友A:
施密特是谁?如何通过几条线段认识他?

楼主:
比较一下这幅图:

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这图是阻抗关系

楼主: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规律:

运动轨迹与“Z”交一点的,其焦点为稳定平衡点(负反馈)。

运动轨迹与“Z”交三点的,其中间点为非稳定平衡点(正反馈),意味着只有外面那两点稳定(限幅线上)。

楼主:
由此可见,施密特电路(K=0)的响应,就是下图:

这是上面一般情况的特例。

网友B:
首先,K=0时候是标准的运放的反相放大电路。

其次,你这个电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负反馈电路,而不是正反馈。

最后,需要指出的就是,如果一个运放电路能够明确算出时间域的结果,那么就不可能是正反馈。

没有GBW无限大的理想运放,因为这与牛顿第一定律没有区别,是理想状态但现实不可能存在。

网友B:
至少对于你这个电路就是这样,既然理想,就没有零点和极点,也不可能正反馈地发散震荡。

正负反馈,并非重要的概念,而是如何实际地计算一个所谓的理想运放电路,才是重要的。

所有运放电路都可以被计算,从而可能是负反馈,即衰减震荡,或所谓的正反馈的发散震荡。

严格来说,发散震荡不能算正反馈。

正反馈很可能是另一个教科书的概念错误。

本不存在正反馈。

而是都是负反馈,紧紧就是有时候可能发散震荡而已。

网友B:
到目前为止,反馈紧紧存在2种方法,一个是串联反馈,另一个电流反馈。

因为电压不能并联,而只能串联,所以串联反馈,是电压反馈形式,而电流反馈就是并联反馈。

也可能同时存在串联和并联反馈。

所谓的理想的GBW无限大的理想运放,并非存在,而实际上,仅仅就是因为所关注的带宽远小于运放带宽,就可以认为这个运放为理想了。

从而所谓的GBW无限大的理想说法,并没有意义。

网友B:
无论如何,你的1楼的计算很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所谓的理想运放,开环放大倍数为无穷大,带宽当然也无限大,但是如果无限大出现在电路方程中,众所周知,这是无法计算的。

即使你这个电路,没有惯性,也只能认为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为A,尽管A可以很大,但不能无限大,无限大就没法计算了。

或者也可以认为这是在计算这个电路的低频特性。

从而可以不考虑惯性问题。

网友B:
也就是说,你1楼的电路,应该假设运放的模型为A/(Ts+1)。

最后的传递函数计算结果,可以取A和T分别趋于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情形下的结果。

但不知道你是否是这样计算的。

很可能不是。

没有指责水的意思,仅仅就是技术交流探讨。

谢谢大家!

网友B:
即使你一楼电路可能计算对了,但是这和施密特触发器有什么关系?

一个线性放大电路而已。

可能稳定也可能震荡。

网友B:
然而,如果K=0,那么这就是Vo=-R2/R1*Vs,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而你一楼的结果表明,此时Vo是发散的,所以你的结果可能并非正确。

网友B:
Well,Well,Well,你应该这样做:

首先,假设这个理想运放的开环输入电阻是有限的,而且还远大于R1,R2。

其次,运放的传递函数为A/(Ts+1)。

最后得到:

[Vi - (Vi - Vo)*R1/(R1+R2)] *A/(Ts+1)=Vo

Vo(Ts+1)/A =[Vi-(Vi-Vo)*R1/(R1+R2)] =Vi*R2/(R1+R2)+Vo*R1/(R1+R2)

Vo{(Ts+1)/A - R1/(R1+R2)}=Vi*R1/(R1+R2)

Vo/Vi= R1/(R1+R2)/[(Ts+1)/A  - R1/(R1+R2) ]

如果A趋于无限大,而T无限小的花,则得到Vo=-Vi。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闭环就存在右半平面极点从而无法稳定。

在1/A小于R1/(R1+R2)的时候,就会发散而不稳定。

网友B:
然而你的-K则导致这个电路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成为稳定的负反馈。

你-K的存在,则令这个看似+反馈的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电压并联负反馈。

是否有负反馈的施密特?

网友B:
并非+反馈就是正反馈。

而是必须牢记本大师的教导,按照本大师教导的方法去做,如此才能得到正确的运放电路的传递函数。

网友B:
另外一个必须澄清的概念就是,GBW并非一个合适的参数。

GBW并不能说明一个运放是否理想。

只有A和T分别趋于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时候,这个运放才是理想的。

这是教科说所犯下另一个严重错误。

网友B:
如果一个运放的单位增益频率有限,但是开环放大倍数很大,那么GBW也就是很大,但此时并非理想。

也就是说A/T无限大,并非就说明是理想运放。

因为其中的A或1/T可能有限,有限只能说明GBW很大,即使其中的A无限大,但是1/T有限,依然不是理想的。

只有A和1/T都是无限大的时候,才能理想。

网友B:
虽然(Ts+1)/A中,只要有一个趋于无限或很小,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极限结果。

但是,概念依然不同。

如果2个运放,A都一样,趋于无限,但是1/T一个是另一个的2倍,那么其方波响应是不同的,有微小差别。

频率特性也是不同的,有微小差别。

只有2者同时无限,才是理想的。

网友B:
因为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无限大,所以A并非可能无限,只是可以很大,但是当今也做不到200db.

人们能做的仅仅就是尽可能地增大A和1/T.

网友B:
试想2个GBW一样的运放,一个A=20db,带宽BW=1Mhz,而另一个A=100db,而带宽只有100hz,那么2者响应不可能一样.

对于直流DC信号来说,第一个的稳态误差很大,而另一个很小.

但克服扰动的能力另一个好,而第一个显然能力不足.

然而2者的GBW一样.

网友B:
增益和带宽,对于现实的放大电路来说,不可兼得.

通常增益其中一个,就要减小另一个.

交流放大也有稳态误差,即使带宽很大,也无济于事.

但是人们不谈论交流放大的稳态误差问题,而是代之以THD.

这并非合适.

对于音响来说,即使GBW一样,音质也使截然不同的2种效果.

网友B:
不仅就是负反馈本身,在现实中的循环嵌套问题,GBW也使一样.

一个只管抬头望路,而另一个只管埋头拉车.

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只要能有口饭吃,谁还抬头望路,并且还埋头干活啊!

答案是否定的.

网友B:
带宽就是一个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老黄牛.

但不是中国特产的票贩子.

而是默默无温的埋头干活的黄牛.

而增益就是一个天天高喊口号的天桥把式.

光说不练.

假把式.

网友B:
商业运放属于光说不练性质的.

而音频放大电路则是属于老黄牛性质的.

对于音响,人们显然更喜欢老黄牛的音质效果,而不是天桥把式的.

网友B:
然而商业音响,属于运放模式,故而不可能有老黄牛的效果.

再次声明,老黄牛不是票贩子.

网友B:
高速高精度说的就是带宽和增益.

但不是2者的乘积.

虽然理论分析可以使用GBW,而且在方程中,2者的乘积的GBW经常一起同时以乘积的形式出现,故而可以定义GBW为增益和带宽的乘积.

但依然需要明白,增益和带宽不是一回事.

而是各是各的.

稳态误差的不同,说明了2者GBW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

网友B:
即使如此, 增益更大的,GBW一样的放大电路,也使增益大的为好.

而增益小的,更加具有胆味效果,而高速高精度的更高保真.

网友C:
这两位大学教授都健谈,刚好能聊的来!一个善于哲学物理,一个善于音响功放!

网友D:
好,随负反馈增长,施密特的特征越来越小了,最后变成标准的线性放大器。

我也觉得负反馈使施密特前后沿不陡峭。 比较器的负反馈多数人说不行。

网友A:
问下专家,这个不平衡能否需要一个-1欧姆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即使如此, 增益更大的,GBW一样的放大电路,也使增益大的为好.

而增益小的,更加具有胆味效果,而高速高精度的 ...

回来了,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至少对于你这个电路就是这样,既然理想,就没有零点和极点,也不可能正反馈地发散震荡。

正负反馈,并非重 ...

有一点不敢同意,在线性放大电路里,可以存在正负反馈作用同时存在,只不过效率不一样(是正还是负是电路返回回路决定的),肯定是负反馈强点,才能稳定。纯有正反馈的电路,输出状态由外部信号决定,只能用在比较电路,如果带有储能器件如C,可以引发振,这就失去外部信号的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然而,如果K=0,那么这就是Vo=-R2/R1*Vs,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而你一楼的结果表明,此时V ...

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然而你的-K则导致这个电路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成为稳定的负反馈。

你-K的存在,则令这个看似+反馈的变成了 ...

正反馈的支路还在起正反馈的作用,只不过合成作用是负反馈了。

网友D:
@captzs, 点评了您曾经在主题 从一个图彻底认识施密特.... 发表的帖子   查看 ›
在实际工程中,经常看到比较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并一个电容,是这个道理,防振玲,按指数率上升。输出振令表示分布参数的作用占主导作用,LC 的作用跟变化率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正反馈的支路还在起正反馈的作用,只不过合成作用是负反馈了。

没有什么正反馈的问题,可以称为负反馈,或干脆叫做反馈。

反馈不分正负,只有稳定或发散之分。

如果负反馈称为 稳定反馈,那么肯定不合适,因为所谓的负反馈可以发散震荡。

而看似+反馈,其实可以稳定。

所有运放电路,无论+反馈还是-反馈,都是反馈,稳定还是震荡,有电路参数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看错了?

没看错,就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或取消负反馈一词,而统称为反馈。

所谓的当今的人们的负反馈,说的就是反馈,但其输出可以稳定也可以震荡发散。

如果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发散震荡了,那么所有的教科书和学术界以及所有的全体的教科书受害者,都会不可能否认,这是一个电压串联的正反馈。

一个电路本身仅仅就是反馈,稳定了就是负反馈,发散了就是正反馈,这没有疑义。

但是把一个可能震荡的电压串联负反馈说成负反馈,肯定是不对的,这任何人都能理解。

所以,本大师总是教导你们说。

电子技术是属于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而不属于教科书和学术界。

因为电压串联负反馈,这个明显的学术界不应该犯的错误,他们就是众目睽睽之下,自相矛盾了。

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正确说法应该,为电压串联反馈,电压并联反馈,电流串联反馈,电流并联反馈。

而负反馈的意思本来就是可以必定稳定的时候才是负反馈,这个错误,十分明显,但除了本大师,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网友B:
电压串联负反馈,应该说工程技术人员的说法,因为其仅仅关注了稳定的情况,而不考虑发散震荡的情况,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完全可以这样做和定义。
但学术界和教科书,照搬照抄,其实是不懂装懂。

因为工程技术人员,不可能不把一个可能震荡的“负反馈”校正为稳定的负反馈,所以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负反馈的说法没有问题是正确的。

除非这个工程技术人员,就是想制作一个自己震荡的电路,那么此时,工程技术人员并没有说负反馈,而是定义了自己震荡的概念。

这是正确的。

工程技术人员的做法都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正反馈的问题,可以称为负反馈,或干脆叫做反馈。

反馈不分正负,只有稳定或发散之分。

在音响功放电路中的,自举电路中的电容作用是不是正反馈。跟MILLER电容的作用不一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正反馈的问题,可以称为负反馈,或干脆叫做反馈。

反馈不分正负,只有稳定或发散之分。

没有正,那有负的说法呢?输入输出相反趋势的反馈叫负,反之正。

网友B:
因此,负反馈就是可以稳定的反馈,而正反馈就是不能稳定的反馈。

对于1楼的电路,是电压并联反馈,大部分情况时负反馈,而少数情况为正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正反馈的问题,可以称为负反馈,或干脆叫做反馈。

反馈不分正负,只有稳定或发散之分。

原理图电路中,明明是负反馈,可实际产生振,是因为有不可测量或不可估量的电路参数起作用,把负反馈变成正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音响功放电路中的,自举电路中的电容作用是不是正反馈。跟MILLER电容的作用不一样吧。 ...

自举电路,电容的,其实是扩大放大倍数的方法,与电流元等效。

而7492种的自举,其实应该是给MOS一个偏执电压,而不是电流元的作用。

自举电容,在国内教科书和资料中称为正反馈的情况比较多见。

正反馈是无法稳定的情况,放大电路中的任何电路都不可能正反馈。

自举电容,是提高放大倍数只用,可能会被误认为正反馈,同时这就是教科书对反馈的理解,十分肤浅导致的。

所以,本大师总使教导你们说,工程技术人员,才是唯一概念正确的,而教科书,作为一个负责图书馆的扫地大水的员工,显然越权操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正反馈的问题,可以称为负反馈,或干脆叫做反馈。

反馈不分正负,只有稳定或发散之分。

稳定或发散 这二个字大大地不反映电路的实际的运行过程或叫机理。只不过电路的总体状态而已,还是正负反馈贴切。如自举电路一定使信号发散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路,电容的,其实是扩大放大倍数的方法,与电流元等效。

而7492种的自举,其实应该是给MOS一个偏 ...

凭什么能提高放大倍数呢?说白了就是提高前级负载阻抗,就是让直流偏置电阻二端处在交流等电位,这样,交流信号电流就不流过这个电阻了。自举电路损坏了音质。这是公认的,好的是小的电阻获得大的交流阻抗,提升放大倍数,坏的是破坏了TI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凭什么能提高放大倍数呢?说白了就是提高前级负载阻抗,就是让直流偏置电阻二端处在交流等电位,这样,交 ...

1969就是电容自举,没有破坏TIM,指标很不错。

然而7294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其bootstrap电容,不是自举,而是滤波电容,就像1969 的基极偏执电压一样,用电容滤波。

网友F:
反馈:反馈信号与放大器输出相位关系  相同为正  相反为负  与放大系数无关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反馈:反馈信号与放大器输出相位关系  相同为正  相反为负  与放大系数无关  ? ...

通过相位关系分析“正负反馈”,应该是最早的工程技术人员通常使用的。

但教科书和学术界,连什么是反馈,都没有弄清,理所当然,负反馈应该是能够稳定的时候,而正反馈是发散不稳定的时候。

而教科书把所有的反馈都当成了负反馈,这说明它们是不懂装懂的。

相位关系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的。

相位相同,但增益大于1是自己震荡的必要条件。

相位裕量才是充分的。

网友B:
也即是说,相位裕量为0是自己震荡的充分必要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即是说,相位裕量为0是自己震荡的充分必要条件。

这个条件很难凭工程条件设计出来的,还是靠糸统的非线性来实现的,现在稳定工作的自激糸统必须要符合这个条件,这是电路拓扑决定的,非则不能稳定工作要没停振,要没变成方波,谐波严重。,但这样非线性失真肯定存在的,或多或少的问题的,最好的频率源是DDS,有极低的非线性,靠自激无法实现,相位裕量0的初始条件很难起振。原理图设计,器件模型时估算时,没有把非线性靠量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条件很难凭工程条件设计出来的,还是靠糸统的非线性来实现的,现在稳定工作的自激糸统必须要符合这个 ...

现实的自激振荡,是依靠最小相位电路在相位裕量为负数的时候特性,受制于电源电压等因素就成为了视觉上的正弦波震荡。

对于运放电路来说,很幸运,人们不考虑电感因素,而且电感也确实很小,所以稳定性比较容易实现。

一旦出现电感,运放的RC补偿就难以奏效。涉及到电感,人们不自觉地就会使用PID,而且带宽大幅降低。

奈奎斯特判据,并没有提供一个定性的解释,然而通常人们也不会把反馈电路搞的过于复杂,从而就是一个相位裕量的电路,而且还按照60度来考虑。

这也是必要条件,但与教科书说所谓的2阶电路的阻尼比0.5左右并没有关系。

实际电路的60度相位裕量,并不能保证足够的稳定性,但是肯定能稳定。

电子类教科书的60度相位裕量的说法,紧紧就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习惯而已,但教科书错误地把60度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则证明他们确实不懂。

自控教科书的频率校正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绝大部分情况都可以奏效。

但更聪明的更实际的工程技术人员肯定早就不这么干了,而学术界的虽然也知道,但他们并不懂其中的道理。

实用的补偿方法,造就跟奈氏判据风马牛不相及了。

网友F:
反馈量乘功率放大倍数: 大于一进入自激非线性区  小于一线性区  等于一正玄振荡区  DDS比高稳晶振是差的?仪器的频标还是分立电路晶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