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调试助手总是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6-08-19):
小弟学DSP大概有一个月了,TI的例程基本上都跑了一遍,但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办法,就是SCI那一块的,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总是接收不到数据,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主要是要看你的SCI部分程序  还有要确定波特率  再就是确定串口是否对应

网友A:
你可以将DSP端的RX和TX短接   看看串口调试助手自发自收能不能完成

网友B:
能就说明硬件没问题

网友C:
接下来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楼主:
嗯,谢谢,按你说的试了一下,可以自发自收,我还是来好好看一下程序。

网友D:
嗯 只要确保了硬件没问题  问题就好解决了  慢慢查找代码

网友E:
这个最主要的是波特率的配置的问题的吧

网友F:
波特率,校验位都要做好的。一般串口配置不上,是波特率的问题,接收软件波特率挨个试试。

网友G:
那就好好的检查下你的程序的,还有看下是不是芯片损害啥的

网友H:
这个还是多方面的检查下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