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样访问数据线XD上的数据呢?

楼主(2016-08-19):
外置AD通过并口与DSP的XD(15:0)相连,DSP怎样访问数据线XD上的数据呢?

网友A:
并行外设一定会映射到CPU某个存储器区域

网友B:
嗯,如果ADC有/CS,看它怎么连的

网友C:
是的,然后就当成RAM,读之。。。。

网友D:
AD7606的CS接了2812的XZCS0AND1,需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E:
应该直接读取数据就可以了吧

网友F:
这个就根据协议的一步步的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