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可否推出和传统8051兼容的DIP40封装。

楼主(2016-08-19):
可否推出和传统8051兼容的DIP40封装。VDD—第40PIN,GND—第20PIN, RST—第9PIN,外接晶振——18,19PIN.   EA,ALE,PSEN三脚改为调试接口和独ADC参考电压输入,T0,T1,T2,RXD,TXD的输入脚也一样,保证能大卖.。。

网友A:
要兼容也是兼容STM32,兼容51是不可能的

楼主:
我说的是DIP40直插封装,STM32也没有DIP40封装

网友B:
玩arm的还在乎脚位吗?

网友C:
这个官方是有的,你看看手册直接可以替换51的

网友D:
可以做个转换板搭配使用。。。

网友E:
现在MCU频率比以前高很多,电源脚一般成对出现而且相邻,不太可能用40脚VCC和20脚GND这样的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