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IAR做cc2650的相关方案开发调试过程中报错

楼主(2016-08-19):
如题,该问题的困扰我,也找不到具体的解决办法的,版大家有什么办法的,先谢了

楼主:
具体的提示错误信息的是"section placement failure:overcommitted content in[0x00000510-0x00000513]",,这是第一个错误的

楼主:
第二个错误差不多,只是后边的地址的变了,变成0x0000058C-0x0000058f,就是一直的找不到原因的,不管怎样想办法的,现在还没解决的,看大家的了

网友A:
按这个修改试试:
IAR工程->option->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 ->Library选择full,IAR工程->option->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Options->printf formatter选择为large

网友B:
这个问题的会不会跟你在IAR的集成开发环境中的设计相关系的呢?

网友C:
应该是超过访问的范围了,就像51中那样,需要间接寻址吧,前面的空间不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错误差不多,只是后边的地址的变了,变成0x0000058C-0x0000058f,就是一直的找不到原因的,不管怎样 ...

这个问题的我以前倒没见到过的,不过这个问题的在网上也找不到解决办法的

网友E:
这个错误多关注的,争取早日解决掉。。

网友F(2017-09-25):
特意注册个号码来回答下。查TI官方论坛,说是IAR7.4版本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官方例程是7.4的,没有毛病
我7.5 解决方法是:option-->C/C++ Comipiter-->optimizations 中的level 选择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