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修改呢?

楼主(2016-08-19):
CYUSB3014的GPIF二代设计软件,发现一个问题:
在以前用68013的GPIF设计中,我把68013当作MASTER,REN,WEN和OE都是由68013发出的(输出)。而在新一代GPIF软件里,我把interface type改成MASTER后,OE和WEN却是输入,这其实是SLAVE的工作模式。
不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二代里面怎么只剩下WE和OE了。。REN 跑哪里去了呢?

网友B:
学习使用cy68013的gpif的使用现在使用的是56pin的68013可以单点写不能fifo模式写想请教你一下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