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IAR7.0的支持cc2650的开发么

楼主(2016-08-19):
(无正文)

楼主:
但事后的发现前边人开发的时候就是用iar7.0的版本做的开发,有些不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事后的发现前边人开发的时候就是用iar7.0的版本做的开发,有些不明白了 ...

你的iar是什么版本?
要iar for arm的才可以。
cc2650用的是ARM Cortex-M3内核

网友A:
也可以用最新的ccs,官方推出的IDE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B:
楼上的也说了,需要的是IAR for arm的版本的啦

网友B:
不过你这个7.0的版本貌似是针对arm的,至于没有型号可选的,那就再用高一点的版本的被

网友B:
还一个就是可以给该版本打补丁的试试,,不过不建议这样做的。。

网友C:
建议用CCS,例程和仿真支持的比较好。

网友:
iar7.0是哪个版本

网友D:
IAR有for arm的,for 430的,for 51的

网友E:
这个是for arm的版本的,可以选择7.3的版本的

网友F:
7.0的版本本省是不支持该MCU的,除非打补丁包的。。

网友G:
楼上几位说的是,可以用高一点的版本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H:
用CCS的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