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电流较大的负载使dcdc保护

楼主(2016-08-19):
峰值超dcdc的保护点约20%,那么在负载前面加LC大电容,会有作用吗?
负载是nfc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反而可能更差。但是还得看是怎样的DC-DC电路。
但是还得看是怎样的DC-DC电路。

此话何解?

楼主:
说明一下,是读卡的时候才保护

网友B:
看有效值电流是多少,如果很大,没有作用,反之多加电容,是高频峰值电流,用非极性电容或快速极性电容,如果低频的峰值,多加几个水塘电容。

网友B:
看样子,不是峰值电流的问题,而是长时间读卡大电流引发的。DCDC响应时间太慢,带宽小的原因。

网友C:
这个‘峰值’看起来是正常工作电流。

网友B(2017-02-23):
看D是否是高位了,如果是高了,说明电源输出功率不够,如不高,只能说电源负载调节能力太差,跟电源的环路带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效值电流是多少,如果很大,没有作用,反之多加电容,是高频峰值电流,用非极性电容或快速极性电容,如 ...

什么是快速极性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快速极性电容?

低ESL,ESR的电容,如钽电容,比电解电容要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