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ZI如何开启双精度浮点运算

楼主(2016-08-19):
到手的NUCLEO-STM32F767ZI想试一下双精度浮点运算性能,我打开STM32F7cube例程,可是在option-->target里面的float point hardware只有单精度没有双精度可选:如下图:
在工程中添加了arm_cortexM7lfdp_math.lib没有用,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中勾选CMSIS中的DSP选项
结果如下:
它并不会添加arm_cortexM7lfdp_math.lib,可是KEIL自带的DSP例程是有的,如下:
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向坛友们求助

网友A:
重新新建工程应该就可以了。
我用MDK5.20A,选择767以后,直接就可以选双精度。

网友B:
嗯, 最好的办法还是让编译器来完成. 升级编译器能够实现是最好了.
还有就是借助库, 你设法调用库里的函数来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新建工程应该就可以了。
我用MDK5.20A,选择767以后,直接就可以选双精度。 ...

嗯,新建工程确实就可以选择了,只是麻烦点

网友C:
告你个办法,点开选芯片的重新选一下,或者先选个别的,再选回来就行了

网友D:
原来这个是在开发软件里配置的,以为是调用什么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你个办法,点开选芯片的重新选一下,或者先选个别的,再选回来就行了

哇,太厉害了,完美的解决问题

网友E:
双精度计算会不会比单精度 要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精度计算会不会比单精度 要慢一些?

具体看这个帖子吧https://bbs.21ic.com/icview-16227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