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仿真器连不上开发板

楼主(2016-08-19):
刚开始学习TI DSP,使用的是28335,CCS4.2,仿真器是XDS100V2,可是连接仿真器时总是出现报警:
Device driver: P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换电脑,重装软件和驱动都试了,DSP和JTAG也没有虚焊,还是没有解决。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A:
还是先确保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
看看28335 clkout是否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确保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
看看28335 clkout是否有输出

硬件没有问题,3.3V,1.9V都正确,JTAG的每个管脚都没有虚焊,测量一下CLKOUT,也正常。测量了JTAG的TCK时钟引脚,一直高电平,这是不是意味着仿真器不正常?

网友B:
重装系统试试,哪来的板子呢?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C:
这个给人的映像首先是驱动的问题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板子没有问题,驱动也没有问题,仿真器坏了,TCK管脚没有时钟信号,拆开发现仿真器中一个二极管出了问题。

网友D:
问题找到了就好啊

网友E:
驱动的问题

网友:
系统兼容吗?

网友:
更新一下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