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般Vbat要怎么处理?

楼主:
好多单片机或外设元件上都有这个Vbat,电池接口。如果不是用这个管脚的话,一定是要这么接吗?

网友A(2016-08-20):
你还有其他选择?

网友B:
白纸黑字,一清二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有其他选择?

空着不接,会不会出问题?这个说必须接电源。。

网友C:
按照对应手册要求的接就行了,如果手册说必须接到VCC,那就不用电池的时候接上就行了。

网友D:
根据手册的建议做就行了,不同的设备估计这个方面是不同的。

网友E:
好多的芯片都是这么要求的,而且Vcc通常高于一点点Vbat,为了保护通常还要加个限压二极管

网友F:
如果手册都说了,你只能造做。不过如果是特殊情况最好来个电池。

网友G:
要求接了,就必须要接,如果不接,就接个纽扣电池

网友H:
vbat可以连接到外置的纽扣电池上吧

楼主:
最后我决定弄个纽扣电池来接,靠谱

网友I(2016-10-19):
引用 网友A:
你还有其他选择?

有,例如>3.6V的锂电池,怎么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好多的芯片都是这么要求的,而且Vcc通常高于一点点Vbat,为了保护通常还要加个限压二极管 ...

看ds中方框图,好像是一个switch开关,Vcc有电,Vbat是断开的。那么电池串二极管接到Vbat似乎就没必要了。
限压二极管就是稳压管吧,这个似乎也没必要吧。

网友J: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处理的吧

网友G:
按照人家说的做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看ds中方框图,好像是一个switch开关,Vcc有电,Vbat是断开的。那么电池串二极管接到Vbat似乎就没必要了 ...

多谢指教,以前没考虑这么多,以后多跟前辈们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教,以前没考虑这么多,以后多跟前辈们学习

多多交流,共同提高!我正在琢磨stm8L

网友:
电源供电这一块不弄好了,很慢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K: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芯片内部电路接口设计不同,每个都要根据手册说明来做,不能经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