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 rw1c rw1s代表权限 A是什么权限

楼主(2016-08-20):
rw1c-写1清零
rw1s-写1设置?
A代表什么权限,寄存器手册里的没有写

网友A:
一般手册都会对这种缩写或术语做一个解释。
可能在文档开头或附录中统一列出

楼主:
A没有 理解可能是硬件自动置位吧  想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