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怪物”....

楼主(2016-08-20):
估计,几乎都知道下图中的两个电路是不同的:

楼主:
对应的一阶动态关系是这样的:

楼主:
通常,一不小心就简化成了这样:

楼主:
如此,那原本天壤之别的两个东西,就变成了这么个“怪物”:

楼主:
这就是通常“虚短”和“虚断”所导致的后果。

网友A:
本贴明显是受下面链接帖子"启发"而来飞,仔细看我发的图中红字推导部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1254&mobile=no

而相关话题,本人在40个月之前就阐明过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792&mobile=no

而这个话题,

网友A:
本人在本版发的帖子,绝大多都有这样的特点:乍一看感觉很无聊,甚至是"无关学术",说白了就是人品不行!!!但是随着研究深入,渐渐会对我的帖子改变看法,甚至是变的有好感,感觉有点味道了。

当然了,看法的改变,前提是某人要不断地学习,学术研究止步不前的人,他的看法永远都不会改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应的一阶动态关系是这样的:

说实话,没有看懂。

A0是什么?运放的开环增益?

Wb是什么?

你是根据什么样运放等效电路得出的这个传递函数?

跳跃性太大,难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没有看懂。

A0是什么?运放的开环增益?

一个是增益,另一个是带宽,乘起来就是增益带宽积。

这仅是个一阶模型而已,但却通常被忽略,从而被人拿来忽悠。

运放如果输入端标有正负号的,必须考虑一阶特性。只有在你确定其为稳定负反馈条件下,才可以将其近似为静态零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增益,另一个是带宽,乘起来就是增益带宽积。

这仅是个一阶模型而已,但却通常被忽略,从而被人拿 ...

谢谢!
能否将这个运放的动态等效电路贴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此,那原本天壤之别的两个东西,就变成了这么个“怪物”:

可以说你这个等效电路分析的图完全就是扯淡吗?根本就不对。

通常的“虚短”和“虚断”是分别从电压和电流的角度来看的,不能混为一谈。

“虚短”是从电压的角度来看的,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电压相等,从电压的角度看,相当于“短路”了,称之为“虚短”。

“虚断”是从电流的角度来看的,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流过的电流为0,从电流的角度看,相当于“断路”了,称之为“虚断”。

你看看你的这等效电路分析图有没有这个特性?

“虚短”和“虚断”这个概念需要注意的关键两点:

1.“虚短”的概念一定是要从电压的角度来看的,不能从电流的角度看。不然都“短路”了,岂不是意味着这两个端点之间可以有电流流过?这违反了“虚断”的概念。

2.“虚断”的概念一定是要从电流的角度来看的,不能从电压的角度看。不然都“断路”了,岂不是意味着这两个端点之间可以有电压差存在?这违反了“虚短”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你这个等效电路分析的图完全就是扯淡吗?根本就不对。

通常的“虚短”和“虚断”是分别从电压和电 ...

建议去看看“零泛器”(null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ullor

这东西就是定义为“虚短”和“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能否将这个运放的动态等效电路贴出来?

给个关系:

其中Uo为运放输出,Uid则是其差分输入。这都是s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你这个等效电路分析的图完全就是扯淡吗?根本就不对。

通常的“虚短”和“虚断”是分别从电压和电 ...

写得很认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议去看看“零泛器”(null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ullor

反正你画出来的那个等效电路分析图就没画对。

你倒是说说那个等效电路分析图哪里体现出理想运放虚短虚断的概念了?和原本的电路图是怎么对应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画出来的那个等效电路分析图就没画对。

你倒是说说那个等效电路分析图哪里体现出理想运放虚短虚断 ...

你俩说的东西的区别,用个例子来说吧:

一个说:对任一集总电路中任一节点,在任一时刻,流出和流入的电流之和为零。
一个说:KCL

所以你俩意思一样。

所谓零泛器nullor,电路图符号就是代数式的代名词而已,比如你说电压差为零,电流相等且为零,,,说了真么多,人家直接画个圈,说:你说的就是我这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画出来的那个等效电路分析图就没画对。

你倒是说说那个等效电路分析图哪里体现出理想运放虚短虚断 ...

我已经说了,这是“零泛器”,“虚短”和“虚断”是它的定义。

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断”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其定义。

此帖就是说明这两个的不同。无条件地将“虚短”和“虚断”用于(理想)运放,会导致非常大的混乱,譬如正反馈下的“跟随器”。

建议还是去看看那个“零泛器”,至少得知道此帖在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