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48A汇编RETLW的用法

楼主(2016-08-20):
最近刚接触汇编,请教一下,RETLW到底是怎么用的,可以表示一个函数的结束吗?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网友B:
RETLW 0X33
只能返回一个立即数,不能返回寄存器值。常用于查表。

楼主:
比如说RETLW 0,可以认为是带返回值为0的return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RETLW 0,可以认为是带返回值为0的return吗?

可以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问一下,MOVF INDF,W 这条算是读INDF吗?W会不会=0

数据手册上说:间接读INDF本身会返回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