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含电容的电路也是线性电路吗?

楼主(2016-08-20):
含电容的一阶电路的方程是微分方程,不是代数方程。为啥还是线性电路呢?
线性电容,是Q与V呈现线性关系。
电阻是V与I呈现线性关系。
这两种线性都算是线性电路中的线性?

线性电路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只要电容线性(即电容中的电荷与电压关系线性),且电路其它元件都是线性的,那么此电路就是线性电路。

网友A:
“含电容的一阶电路的方程是微分方程,不是代数方程。为啥还是线性电路呢?”

微分方程也有线性与非线性之分。

“线性电容,是Q与V呈现线性关系。
电阻是V与I呈现线性关系。
这两种线性都算是线性电路中的线性?”

这两种关系表述,相关元件是线性的。

“线性电路是如何定义的?”

由线性元件所组成的电路。

网友B:
电容也是阻抗原件啊

网友C:
给理想电容一个恒定的电流充电,绘制出的电压线应该是一条直线

网友D:
电路中的线性,没有那么宽广的定义,别听瞎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线性电阻线性是用其VI曲线是直线来定义的
线性电容的线性是用其VQ曲线是直线定义的,也可以说是用dV/dt与I的曲线是直线来定义的。

注意这里线性电容的定义明显与线性电阻的定义不同。

线性电阻与线性电容组成的电路是线性电路。

现在我自己来定义一种新的线性元件X.
元件X的d^2V/dt^2 与 I曲线是一条直线,我们说元件X是线性元件。

再定义一个线性元件Y.
元件Y的(dV/dt)^2 与 I曲线是一条直线.

请问一下
1.
X与线性电阻组成的电路是线性电路吗?
2.
Y与线性电阻组成的电路是线性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线性电阻线性是用其VI曲线是直线来定义的

只要元件的变量关系满足叠加原理,那么这个元件就是线性元件。譬如下面的关系:

满足叠加原理。若有相应的元件存在,那么这就是个线性元件。

网友A:
to LZ:

关于线性电路,这里给的是严格的定义,即(电路)变量满足叠加原理的元件或电路就是一个线性元件或线性电路。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如果一个非线性电路,在小信号条件下采用了小信号线性模型替代,那么相应的电路就变成了小信号线性电路。在此情况下所指的线性电路,仅指那个等效的小信号电路,而非原本的非线性电路。

网友A:
这些内容,相关的教科书中都有,建议LZ找本书看看。

楼主:
教科书是看了,也就是看了。但理解不深刻,所以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E(2016-10-09):
电路特性能够用线性微分方程表征的,就是线性电路。线性代数方程式线性微分方程的特例,阶数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特性能够用线性微分方程表征的,就是线性电路。线性代数方程式线性微分方程的特例,阶数为零。 ...

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