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按键--怎样才能节省模具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8-20):
能否以一种标准件的形式去开发新产品呢?
就是 纵使外部结构千变万化,而内部结构做成固定的,稍稍改动下外壳就能实现通用?

网友A:
这是管理问题.一般工程设计都是优先选用标准件的,例如M6螺丝,哪个工程师画个M6.1螺丝,看老板不劈了泥,哈哈
一般大企业都会有一个标准化部门,专管这档事,
提升规格化,标准化程度,精简为几种款式让开发部优先选用
涉及表面印字滴胶装饰的,可用库存空片事后补做.或加工时补做个丝印钢网就行了.模具不用重复做

网友B:
除了尽量通用没有好的方法;或者试试触摸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