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HAL库 函数问题

楼主(2016-08-20):
请问基于HAL库,stm32l051 的定时器延时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又没有定时器延时程序;

你可以写个延时程序,通过定时器中断来计时,就知道延时了多少

网友B:
启动定时器后,读取当前的值,然后加个偏移量,就是你要定时的长度,然后一直检测定时器是否到达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