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2564为什么安卓手机BLEtool无法连接?

楼主(2016-08-20):
环境:cc2564+MSP430,
例程为SPPLEDemo_lite.我只Porting了串口和led灯。通信协议还是原装的例程。
发现智能苹果手机的Bluelight能够连接,但是安卓手机能搜索到,但是连接失败。
而且官方wiki也只给了ios的SPPLE测试说明和安卓的SPP的测试说明。是不是需要改么地方,才能支持安卓的SPPLE?
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可能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
补充:扫描到其广播的信息如下,请问是否与没有广播UUID有关?

网友A:
换个app试试

网友B:
这个难道你修改了其中的通讯协议的?

网友C:
换个安卓的手机和版本试试,安卓的兼容性确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道你修改了其中的通讯协议的?

多谢回答,
我只Porting了串口和led灯。
通信协议还是原装的例程。而且官方也只给了ios的SPPLE测试说明和安卓的SPP的测试说明。是不是需要该什么地方,才能支持安卓的SPPLE。?

楼主:
测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楼主:
不是app的问题。我买的第三方cc2564双模蓝牙透传模块,刚开始也是连接不上,他们售后让发了一个指令,然后就能连接上了。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过CC2564调过安卓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