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GPS雷達警示器方案

楼主(2016-08-20):
雷達測速

資源

“GPS雷達警示器”是一種車載裝置,也稱“安全預警儀”,作用是提前提醒車主電子眼或測速雷達的存在。在存在安全隱患的地方事先讓駕駛者能提高駕駛注意力,也防止因為超速或違規而被罰款和扣分。

新唐科技NUC500系列主要特色為具有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32位ARM®的ARM7TDMI內核,內建32 KB/64 KB SRAM可以有80MHz的速度,並且內建聲音解碼器和USB連接裝置,可以藉由電腦更新圖資。所以NUC500基本上是將**需要的功能全部集成在一個IC中,不但可以節省成本更可以用比較小的PCB來完成產品。基於上述特性,在**的應用中NUC500是一個非常高性價比的方案。

楼主:
方案中给的框图结构,很轻松的就讲明了怎么做,用什么接口对接什么设备。

楼主:
新唐科技为满足多元的创客开发需求,创新推出物联网积木开发平台 – NuMaker Brick,此平台重新定义创客开发流程,让用户不用写程序也能任意组合模块,搭配手机App即看即设(See & Set),一分钟就能完成用户规划设计的功能。NuMaker Brick平台采用 9 宫格模块与一扩充板,方便开发者自由组合,主控板带有蓝芽通讯系统,负责控制协调与数据传输,搭配温湿度感测模块、气体侦测模块、红外线模块、陀螺仪、加速度计、声纳、LED、蜂鸣器等侦测模块,其关键特色在于模块间采用统一的通讯协议,创客透过官方手机 APP 即可让各模块互相识别与沟通。
NuMaker Brick 开放式平台所需的韧体、硬件以及应用软件采取完全开源的策略,是一个对于开发者极为友善的平台,其主控端及子模块皆搭载了新唐 NuMicro® M451 系列 MCU,这使得 NuMaker Brick 平台模块具备物联应用所需的强大计算能力、能够快速转化数据为有用信息、减少数据传输时间,同时 NuMaker Brick 平台上的各个模块都可以同时进行数据处理,具备分布式计算优点,能够实时对于感测端采集的信息快速反应。
NuMaker Brick 积木组合设计概念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各个模块都已具备特定的功能,支持即插即用,创客可弹性决定模块堆栈方式,另提供扩充板,方便开发者自行开发。新增模块对于开发者最大的挑战为如何克服模块间通讯整合问题,有鉴于此,新唐科技以先进技术完成最困难之沟通协议,大幅减少新模块开发复杂度;亦即创客仅须选择需要之模块任意组合,再透过官方手机APP作远程监控、动态调整系统参数、设定模块之触发关联性,一分钟内即可完成设计原型,目前已有创客利用 NuMaker Brick 进行消防导航、睡眠质量管理、鱼菜共生、空污侦测、森林监控......等系统设计,我们相信 NuMaker Brick 将协助开发者打造出更多物联网时代酷炫产品。
有鉴于创客风潮兴起,创客年龄层与编译程序能力越趋多元,新唐科技运用多年经营微控制器市场之优势,重资开发打造适合创客市场的NuMaker开发平台系列,持续为有创意、有梦想的创作者提供各式易于上手的创新开发工具,新唐科技表示将于明日举办产品发表会,展示NuMaker 创新应用可能,该系列产品已于新唐直营网站贩卖。

网友A:
根据结构图看这个GPS芯片一般应该都是UART串口。

网友:
新唐科技NUC500系列主要特色為具有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32位ARM®的ARM7TDMI內核,內建32 KB/64 KB SRAM可以有80MHz的速度

网友B:
NuMaker Brick 平台模块具备物联应用所需的强大计算能力、能够快速转化数据为有用信息、减少数据传输时间,同时 NuMaker Brick 平台上的各个模块都可以同时进行数据处理,具备分布式计算优点,能够实时对于感测端采集的信息快速反应。

网友C:
500系列可以解码音频,主频很高,可以做很多高档的设备

网友:
各个模块都已具备特定的功能,支持即插即用

网友D:
利用 NuMaker Brick 进行消防导航、睡眠质量管理、鱼菜共生、空污侦测、森林监控

网友E:
原来DAC输出后要用功率放大器才能驱动喇叭。

楼主:
DAC输出后要用功率放大器才能驱动喇叭,单片机输出功率比较小。

网友:
电子狗就是这种情况吧,如果雷达用的是微波车检器呢,可以搞定“”?

楼主:
新唐官方给了很多种应用方案,那个结构图很清楚,看完就知道怎么做。

网友F:
关于外部要使用哪些模块,在结构图上也给出来了,十分的有心。

网友G:
NuMaker Brick 平台上的各个模块都可以同时进行数据处理,具备分布式计算优点,能够实时对于感测端采集的信息快速反应。

楼主:
GPS雷达,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也是两种不同的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