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的USB连接问题

楼主(2016-08-20):
大神,
  想请教下,我想用F4当主机,挂两个USB从机。在硬件上实现是不是F4的D+和D-直接连接到两个从机即可?即没有经过转接芯片?
   这样有点类似IIC了,先确定地址,然后再确定通信。
   十分感谢!

网友A:
这样连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连是不行的;

多谢,
   查了下,貌似需要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