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can通信求助

楼主(2016-08-20):
我现有产品是一个主机带64个分机。采用485方式。也就是分机设定地址,主机轮流通讯要回数据显示。
现在我想用can通讯。看了半天也大体知道can的原理。但是还有些疑惑。
比如我替代485通讯。
是不是每个节点的can  标识符必须在程序里设置好?这样每个节点的程序都不一样!
还有就是 stm32的 can有14个标识符组,。专业岂不是只能有14个节点了?

网友A:
can是多主机的
14组是过滤用的,你可以全部放进来,自己代码判别

网友B:
如果只有不到128个主机的话,楼主可以搞8个IO口作为ID编码,通过跳帽或者拨码开关设置ID,

网友C:
上层要你设计!

网友:
"是不是每个节点的can  标识符必须在程序里设置好?这样每个节点的程序都不一样!"
你485怎么搞的?CAN类似。
“还有就是 stm32的 can有14个标识符组,。专业岂不是只能有14个节点了?”
14个过滤器。可以过滤器过滤ID,得到你想接收到的信息。也就是你的软件不用去处理你不想见到的信息了。

网友D:
楼主可以搞8个IO口作为ID编码,通过跳帽或者拨码开关设置ID。。

网友E:
can是一主多从的方式
至于你说的是不是每个节点的id都要设置好:
首先,没有节点id这个说法,你可以按照相关标准如saej1939设置每个节点的地址,相对于主机来说也就是目的地址
比如,主机地址为0x18  节点1、2、3地址分别为0xc1 0xc2 0xc3以此类推。那么你的报文id  就可以设置为0xXXX18C1等等。
再者,你可以不设置滤波,这样的话就等于每条报文进来,程序都能收到,你判断你想要的那几条就可以了。
最后,看看一些行业标准,会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F:
有没有485的例程,我也再调,外围电路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