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大神指导

楼主:
一个按键控制三个灯依次亮,按一下亮一个,而且要保持已亮的灯不要灭。程序怎么写
void key(void)
{

if(!S1)
          {

                 liang();

    }
}

void liang(void)
{
if(LED1==1)
{
LED1=0;
}
                else if(LED2==1)
                        {
                        LED2=0;
                        }
                          else if(LED3==1)
                          {

                                  LED3=0;
                                }

     else
     {
     LED3=0;
     }
}

网友A(2016-08-20):
1.按键加个延时好点
2.建议你按照状态机的写法来。根据按键的次数,分成几种状态,每种状态对应不同的LED情况。还有,你需要记住每个LED的状态。

网友B:
想复杂了。
读键略,键执行如下:
if(++index >= 4)
{
   index=0;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
     if(index == 1)   LED1 = 0;
else if(index == 2)   LED2 = 0;
else if(index == 3)   LED3 = 0;

网友C:
直接led=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