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继电器和电磁阀

楼主(2016-08-20):
电磁阀得控制参数 DC24V/3A,请问这个3A是什么情况下的电流?

还有能否推荐一款常开继电器。输出 DC110V,3A  输入的话 24V或5V都可以。

谢谢!

网友A:
3A是额定电流啊

网友:
LZ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继电器啊?继电器不就是个开关吗,一般能通信的继电器输入电压在7~24V,淘宝上多的是,随便搜搜就有了

网友(2018-01-27):
没明白LZ的意思,不知道用在那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