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脚接晶振

楼主(2016-08-20):
(无正文)

网友A:
2.6  2.7

楼主:
自己又找到了 ...

网友B:
找到就好。;P
如果找不到就看数据手册

网友C:
自带有内部晶振,对准确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内部晶振足够了

网友D:
接晶振的,一般是XTAL引脚。但是有的单片机可以用内部晶振,这个引脚有时候复用为普通IO的。

网友E:
接晶振的管脚都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