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flash出问题,还是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6-08-20):
做了个DM642的核心板,向里面写少量的数据可以,大了就不能,请问是flash出问题,还是走线的问题,求解!

网友A:
可能是走线的问题,高速写入大量的数据的时候可能线与线之间有干扰,导致写不进去。

网友B:
走线的问题的啦,flash的数据线收到了干扰的

网友C:
是NOR還是NAND?

网友D:
楼主不妨把时钟降下试试看,希望你早日解决问题,顶一下

网友E:
那就重新的设计布板的吧,这个信号见的影响的。

网友F:
这个问题的我看也是硬件设计上的

网友G:
需要经过实际测试的,一般来说,不是高频,走线不会影响速度的。

网友H:
这个估计在软件处理山没有问题的,软件商都是一些重复的操作过程的

网友I:
走线不好的话,在新哈传递过程中收到了干扰,特别是针对高频信号的。

网友J:
这个还是需要注意走线的,走线好的话可以有效降低线间的电磁干扰的

网友K:
连电路图都没有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走线的问题,高速写入大量的数据的时候可能线与线之间有干扰,导致写不进去。
...

这个干扰可能数据问题,不至于写不进去的。

网友L:
布线也很讲究的,弄的好了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M:
都没有上图都知道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M:
看看你的pcb布线和程序

网友N:
上电路图看看,估计可能是走线的问题

网友O:
高速数据传输可能线之间有干扰

网友P:
你的读写速度有问题吗?

网友P:
一般都是布线的长短不能控制

网友Q:
读取速度的问题。

网友Q:
还是查看一下相关的时序怎么实现的吧。

网友R:
走线好的话可以有效降低线间的电磁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