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无法安装

楼主(2016-08-20):
第一次在电脑上使用优盘,未出现提示发现新硬件的窗口,驱动程序无法安装

网友A:
主板usb controller未启用

楼主:
那怎么办啊

网友B:
在电脑主板BIOS中启用此功能

网友C:
usb controller已经启用但运行不正常

网友D:
嗯,在设备管理器中删除”通用串行控制器”下的相关设备并刷新。

网友E:
在其它电脑上试试……

网友F:
要是:优盘被电脑识别异常,在设备管理器中表现为带有黄色?或!的”其它设备”或”未知设备”呢

网友G:
删除此设备并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