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的adc1单次转换

楼主(2016-08-20):
void Ad_Init(void)
{
        ADC1_DeInit();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6, ADC1_PRESSEL_FCPU_D4,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 DISABLE);
        ADC1_ScanModeCmd(DISABLE);
        ADC1_DataBufferCmd(DISABLE);
        ADC1_StartConversion();
        for(uint8 i=0;i<100;i++);
        ADC1_StartConversion();
}
Std_ReturnType Ad_Open(void *pData)
{
        GPIO_Init(ADC1_GPIO,ADC1_PIN,GPIO_MODE_IN_FL_NO_IT);
        return E_OK;
}

void Ad_Release(void *pData)
{
}

Std_ReturnType Ad_Scan(void)
{
        if(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0x80)
        {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
                ADC1_StartConversion();
                AdValue=ADC1_GetConversionValue();
                return STD_TRUE;
        }
        return STD_FALSE;
}
这是adC的配置,输入口PB6接的Vcc3V。可是测出来看寄存器数据是1023.
错在哪了啊

楼主:
地方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V

楼主:
VCC为最大量程,刚好1024

网友A:
有没有校准?

楼主:
我加的电压是VCC,测出来的就是最大量程,是测正确的